脱水机坏了......

楼主(2012-11-22):
一个家用脱水机,启动后电机嗡嗡响,转速慢,大约一秒钟两转,怎么回事?用万用表的话怎样测量?

网友:
换个运行电容即好

网友:
是不是刹车线坏掉了

网友:
1.在运转部件能灵活转动的话,更换电容,更换电容无效那就电机坏了。
2.关闭上盖不能灵活转动的话,刹车线断,或电机婆司缺油轴生锈卡死,或者内胆有衣物缠绕,
检查步序。1.切断电源,2.关闭上盖,3.打开后面板用手转一下轴就知道运转是否灵活。

插播最新消息,于发帖 20 分钟左右公司内刚好有一台洗衣机保修,故障现象也是嗡嗡声,经检查是电容坏了,更换就 OK 。
另于星期二也是公司内另一处,脱水桶不转,经检查是定时器开关簧片断裂,更换一新品 OK 。

网友:
脱水机为了安静安全都设计了刹车,打开盖子时刹车启动,转筒就会快速停下。
如果是刹车线断掉的话,就会一直制动,导致电机转不起来。

网友:
都让楼上的说完了

网友:
如果电机线圈打火,,,,,,我告诉你维修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抽空去一一排查看看/

网友:
电机要是烧了有很大的味道。

网友:
打开后板,先闻一闻是否有电器特有的味,再观察,刹车是否抱死,检查起动电容,一般情况下是电容坏了,找个差不多容量的无极电容换上试试,再不行就可能是电机线圈间击穿了,就得换重绕或换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