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坦克动力的问题

楼主(2012-11-22):
想问下
1、7.2伏左右电压下,恒龙坦克原配的380电机功率有多大,转速多大,扭矩?
2、我看某宝上的减速电机,550的电机带行星减速的才几W的功率,但是单卖的550电机有些却是50W功率,各位大侠坦克用的550减速电机无负载转速是多少?功率多少?
3、用MD35的4通电调,8.4伏电压下带动550减速电机拖动8公斤左右的坦克有没有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
我只知道我的豹2电机是7.2V电池.........电机540,扭力37mN/M,转速17000转,配合齿轮箱轻松拉动超过6.7KG的坦克,8KG也毫无问题

要找扭力和转速的平衡的电机,扭力要大,转速也要高

剩下的就交给减速齿轮就好,540,550电机配合正确的齿轮箱带10KG坦克不成问题

楼主:
高手啊,这个回答我收藏起来,以后改540电机作参考。

网友:
以前有搞到一个减速电机装在我的三号坦克上,标称最大扭矩200kg.cm.实测扭力很好。就是体积大了点长度又长了点,所以后来还是用540电机多

网友A:
1,一般的,行进时电流在1安多点,爬障碍的话,2安以上不到3安,按照满电电,压降会在8伏左右,但是阻力大的时候电池电压会迅速下降到7伏左右,所以实际的功率大概在8到14瓦左右。
额定功率看电机铭牌
2,要使用合理的减速比还要注意全车各部件的顺畅,一般没问题的,关键是减速比要对头,宁可过大也别过小,尤其是要跑野外阻力大的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的,行进时电流在1安多点,爬障碍的话,2安以上不到3安,按照满电电,压降会在8伏左右,电流乘以电压 ...

老兄的威猛3号坦克早已拜读,换减速电机的想法就是从你那里得到的灵感

网友:
貌似在我以前还真没几个人用减速电机改恒龙坦克。算是满足自己又帮助了和我一样喜欢折腾的朋友

楼主:
看你这话,我更坚定使用减速电机的想法,不求很高速度,只要比人走路快,扭力一定要够,现在我用原装380电机,过小区的木拱桥都费力。

网友B:
如果是540的减速电机,是可以用的,最好是12V以上的高电压。。通用功率,电流就小一点。
如果是大脚车540电机,电流太大,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540的减速电机,是可以用的,最好是12V以上的高电压。。通用功率,电流就小一点。
如果是大脚车540电 ...

这个540或者550通用功率多大?用8.4伏电压带12V电机,电流应该会更小吧。

网友:
电流是小,但动力也小了。
减速电机还是不要低于标称电压了,否则力气太小了。

楼主:
诶,那不是要换电池,又是几百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