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地面站/用PT60自动起降,多面不平,怎么设置,求助!!!

楼主(2012-11-22):
哪位前辈有经验的的话,给小弟指点下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有经验的老手帮帮新手吧!谢谢啦

楼主:
是遥控杆放平的时候,飞机的舵面不平,尝试很多遍了,仍旧未果~

楼主:
另外是我的摇杆脸上地面站就失灵了,但是在X-plane上一直都正常的,请问前辈们我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网友(2013-01-14):
你用的是Xplane几?

网友A(2013-03-19):
默认pid参数不匹配的造成的,在wiki上下pt60专用的,能解决舵面不平(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写入pt60专用参数后飞的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pid参数不匹配的造成的,在wiki上下pt60专用的,能解决舵面不平(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写入pt60专用参数 ...

给个PT60的正确参数链接吧,或者能否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是87040109@qq.com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个PT60的正确参数链接吧,或者能否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是87040109@qq.com谢谢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 ... am&can=2&q=

下 载这个导入

网友:
难度较大继续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downloads/detail?name=xplane_PT60.param&can=2&q=

下 载这 ...

谢谢,已经导入了,还是不好飞,切平衡或者回家,就狂滚,然后坠毁,手动飞行也非常难控制,会突然一下子就变成倒飞状态,不知道是哪里被我设置错误了,一开始还基本能飞回家和航线,现在手动都飞不了,PT60自己在地面都会把自己震翻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downloads/detail?name=xplane_PT60.param&can=2&q=

下 载这 ...

你刷的固件是不是 左下角 那个叫做PLANE的固件?V2.7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downloads/detail?name=xplane_PT60.param&can=2&q=

下 载这 ...

现在正在重新安装XPLANE9,我的PT60已经无法飞行了,在地面上什么都不动,它自己都有本事把自己弄翻过来,手动模式飞行相当难控制,会突然改变姿态到过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downloads/detail?name=xplane_PT60.param&can=2&q=

下 载这 ...

你的XPLANE9除了WIKI上说的几个地方需要设置以外,你还设置过其他什么地方吗,怎么我的总是提示我渲染的项目太多,但是我都已经设置成最低了啊,而且分辨率怎么改不了呢,还有大气项目,你是怎么设置的,我全部关闭了,风速为零了。PT60似乎还是会被风吹着自己走,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我又遇到过,这几天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尝试中,回来跟你交流。

网友(2013-07-25):
请问能不能教我自动起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