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4225动平衡,请问这样如何?

楼主(2012-11-22):
近日迷上了多轴,各种设备陆续采购中。
通过对淘宝各种模型电机海选和论坛多日潜水,最终选定恒力4225 KV 610电机。听不少网友说这个是零度小斯标配电机,效果很好。
前两天收到六个恒力4225,于是按照模友检测电机动平衡的方法对电机进行检测并录像。请大家鉴定一下这样的动衡效果怎么样?谢谢了
该电机有两种底座,我买的是19 25安装孔位那一款,所以颜色和普通4225不一样。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c4MzU4NDIw==.html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这电机在发光...

网友:
恒力的动平衡都木有问题的,放心用吧……呵呵

楼主:
感觉比我那银燕2216好多了。

网友A:
看似不错,没用过,不知其效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不错,没用过,不知其效率如何?

我也没有用过,据说效果是目前很高的了。

网友:
光电机就要1000多了 好贵

网友:
顶起来,我也在用这电机,很给力啊

网友B:
不错。价格太贵了6轴 8轴 还真玩不起。

网友:
不知道这马达的效率有:14克/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价格太贵了6轴 8轴 还真玩不起。

是啊,这个多轴玩起来成本真的很高。

网友:
必须的不错呀。

网友C:
请问下LZ,电机的动平衡怎么做的呀?有没有教学帖子

网友:
ye jiu  yi  ban hua ,  别人这么说的,

网友:
装机臂上   用手摸一下机臂就知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LZ,电机的动平衡怎么做的呀?有没有教学帖子

做动平衡有专门的仪器的,我不会做哦。

网友:
恒力的平衡很好的,不需要了

网友:
真是一块热豆腐啊

网友:
电机线包一下,要是挨上就好玩了,特别是启动的时候,安全第一

网友D:
智能手机装一个振动测定app绑上去就可以了看实际怎么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智能手机装一个振动测定app绑上去就可以了看实际怎么样了

这样方法好,大侠具体怎么操作呢,给个演示视频或者图片,谢谢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方法好,大侠具体怎么操作呢,给个演示视频或者图片,谢谢先

android的话有个叫做vibrometer的app

然后手机开完之后帮到机臂上

开电机看上面的“地震图”

然后开始在电机上贴胶带。。看看贴在哪读数下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ndroid的话有个叫做vibrometer的app

然后手机开完之后帮到机臂上

在电机上贴胶带——是不是在电机外壳上贴胶带,做下平衡
我原先以为你打错了,是浆呢,后来一想是给电机做平衡,应该是在电机上贴胶带,我理解的对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电机上贴胶带——是不是在电机外壳上贴胶带,做下平衡
我原先以为你打错了,是浆呢,后来一想是给电机 ...

不过懒人的话。。桨做长边的静平衡

然后中心孔不在**这种问题交给电机+桨的动平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懒人的话。。桨做长边的静平衡

中间有两个字被**了,应该是“中   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droid的话有个叫做vibrometer的app

然后手机开完之后帮到机臂上

太感谢了,这个软件太有用了。

网友:
希望振动计有用。谢谢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