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负载大小的问题,到底哪种说法是对的啊??

楼主(2012-11-22):
干扰厉害。。。打算买一些屏蔽线。。。

百度了下导线负载的问题,找到两种不同的答 案。。。

一个说法是,,,1平铜线负载10A

还一种说法是,,1平铜线负载3~5A,散热好5A,散热差3A。。

到底哪种是正确的?

网友:
估计是线的材质不同  有国标非标  10A估计是短时间峰值电流

网友:
两总说法都是要建立在一定条件下的,所以都不准确,自已用的话按7A每平比较靠谱

网友:
用屏敝线一般都是信号小电流的,多数只考虑机械强度,电源线多选5-10A/平方,一般买正规厂家的选10A,差些的就迭5A吧。

网友:
第一种应该靠谱的

网友:
家装的话按7a算。动力电3~5a。截面积越高载流量相对越低。因为电流集肤效应影响,10平的电线没有分散的每根1平米合计10根的电线载流量大。

网友:
说1平方10A的,一般是指BV线,也就是铜丝是单根的.
一般屏蔽电线的导体都是由多根铜丝绞合而成的.可承载的电流要小一点.
承载电流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和散热有关,一般推荐的是1平方承载8A.

还有要注意的一点是,现在市场上电线亏方的比较多,说是说1平方其实根本达不到,可能只有0.9或者0.8平方.

网友:
1平6A,比较经济实用,能承受短时间更大点的电流,又不是很浪费

网友:
家里要根据用途选不同的线径以满足不同的功率,同时得多留点余量

网友:
大点的好,这个不能含糊,不能图省钱,我曾有一次一通电,瞬间整根电线全线起火,场景特壮观,我的棉布蚊帐(65式)立马就玩完了。当时就惊出一身汗来,(电火太快)带电没法扑,拉闸。扑火,好顿忙活。有生之年唯一的一次,刻骨凝心,永生难忘。

网友:
我门公司(德国)规定 1mm Sq = 5A。
用的是德国铜线。

网友:
电流密度取小点的用着放心,15A的用了4方的

网友:
常规用一平方4A,最大6A,在往上加大电流,对线材不好,多数rvvp屏蔽线都线径较小,很少有2.5以上的。

我原来的公司(机械臂)做信号线用,只用0.75的,500W以内的功率用1.0的。

网友:
给你个电力线安装规范参数,你自己参考一下

网友:
我新房装热水器,想买8.8kw的,拉了四根4平方的BV线够不够?

网友:
用电热水器功率够吗,一般8升的是16KW,8.8KW相当4.4升的,也就是水流量较小

网友A(2012-12-22):
8.8kw的,220V要40A呀,4平方够呛。2根并着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kw的,220V要40A呀,4平方够呛。2根并着用吧!

比较认同一点,但也不怎么赞成。
我是做工程施工管理和技术支持的。
在室温下,铜质导线(单支、国标)理论值是:1mm²可承载1KW,220V时也就是4.545455A。
如果是8.8KW的热水器,在起动时,起动电流会很大,应该会超过46A,所以个人建议用10mm²单支铜导线(国标)会安全很多。

网友:
跟工作制相关,间断性取大,连续取小,烧开水虽然只有1KW多点,但比2KW多点的电焊机线载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