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微波炉变压器实验着做个点焊机........怎么功率比电焊 ...
用微波炉变压器实验着做个点焊机........怎么功率比电焊机还大,家里都跳闸了

楼主(2012-11-22):
提示:

网友A:
我顶!我顶!我顶!我再顶!我使劲顶!我就不信顶不起!

网友B:
机构过于简单等于短路

网友C:
应该是短路了,还是用大功率变压器做一台吧。我的就快完工了

网友D:
应该低电压大电流,P=U*I,算一功率,看你的电表能否搞得住

网友D:
220*60=13200W 这是你的电表能承受的最大功率,用13200除以变压器输出电压=你能得到了的最大电流

网友B:
空气开关60A,不见得家中的电线能承受60A的电流,也不见得电表能承受60A,好像家庭中的220伏电压最大电流是25安。

网友E:
LZ是如何接线的,微波变压器是升压的,点焊要降压的才能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