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十字盘虚位解决办法之二,圆珠笔弹簧法(已补图)

楼主(2012-11-22):
加油站里有梁生发了气门芯法的帖子,还带了详细的操作视频。原帖可去加油站搜索“《⑨壹壹之飞行日志》十字盘虚位,气门芯昨晚按照视频里的步骤尝试了气门芯法,发现几个缺点:1.气门芯过长导致副翼伺服器运作异常,主要是因为气门芯太长顶住了十字盘,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副翼伺服器运作。原帖视频里说的5mm对于我实在是太多了,试过几次发现3mm才是最合适。2.气门芯切口不平整会导致十字盘在正常飞行时上下振动,虽然振幅很小,但是会导致机子左右发飘。我发现我手上的工具没有任何办法切出平整的切口,于是放弃了气门芯法。改用纸条,但也还是失败了,因为纸条会卡住十字盘的轴承,振动更大。最后用了视频里说的圆珠笔弹簧,发现弹簧直径稍微比主轴大,但是不影响。主要步骤:
1.从圆珠笔里取出弹簧,并剪取5mm左右,因为每个人的911虚位大小不一,所需弹簧长度也不一。弹簧长度刚好使十字盘卡在矩形框里的短轴位于矩形中间为宜。注意,弹簧弹性并不大,会被压缩,长度最好额外留长一点。不要多。
2.参照原帖视频的步骤(把原帖中的气门芯换成弹簧就好)。注意弹簧平整的一端向上顶住十字盘,可以减少抖动。
3.参照调机专区中的911调机的帖子,并使用遥控器微调调整好机子。注意如果拉杆从大舵量改为小舵量(就是拉杆与伺服器从外孔连接改为内孔连接),或者小改大是需要重新调机。
完成以上步骤,你会发现你的911悬停会像3通机那样稳定~~!由于条件限制没法传视频,请大家见谅。如有关于本帖任何疑问,可以给我留言,一定尽力解答。

应要求,上图来了。       直接把剪好的弹簧套在主轴上,然后装好十字盘,和旋翼即可。

网友A:
沙发,可惜我的V911没了。。。借贵地转让暴多配件,包括两块主板!配件多,白菜价

楼主:
RE: 911十字盘虚位解决办法之二,圆珠笔弹簧法

引用 网友A:
沙发,可惜我的V911没了。。。借贵地转让暴多配件,包括两块主板!配件多,白菜价

多少?报个价。顺便说说都有什么

网友:
RE: 911十字盘虚位解决办法之二,圆珠笔弹簧法

引用 楼主:
多少?报个价。顺便说说都有什么

哪天发个帖,照片都拍好了。。。联系我可以看看55267446

网友A:
换个带鱼眼轴承的十字盘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有心,折腾有理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我学习了。
谢谢糖果兄分享。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