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玉兔飞控的CF功能很给力

楼主(2012-11-22):
最近改玩兔子了,一大一小两个(250和330),这二天上海下雨外面玩不了闲得无聊就在家练练,用像机拍的质量不高随便看看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c4Mzg5MjQ0==.html

网友A:
没开定高?这个晃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开定高?这个晃呀……呵呵

没装超声波,普通的气压计好象效果不怎么地。

网友B:
你有测试磁盘干扰吗?我的罗盘干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网友:
看不出CF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测试磁盘干扰吗?我的罗盘干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玉兔的罗盘校准确实比较麻烦,要是盘校准确得不准确飞飞航线还是可以的,但是要做自旋悬停就很困难,我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才把罗盘校准确到“0度90度180度270度分别对准到0点3点6点9点”希望玉兔在以后新的固件中把校准的时间延长些。

网友C:
我飞过玩具级别的四轴,飞过大师级别的大酱,飞过开源的APM2,最牛逼的就是兔子的罗盘,因为校准它需要高尚的人品,必须不停得校准它,每次出现问题,售后的都会说你不会校准罗盘。罗盘自己跑偏,就说你安装有干扰。连2百块的玩具四轴都定现比兔子好得N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飞过玩具级别的四轴,飞过大师级别的大酱,飞过开源的APM2,最牛逼的就是兔子的罗盘,因为校准它需要高尚 ...

求地瓜介绍,那款玩具四轴具备无向CF功能??

必须价格低于600.介绍一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玉兔的罗盘校准确实比较麻烦,要是盘校准确得不准确飞飞航线还是可以的,但是要做自旋悬停就很困难,我用 ...

不知道你的多轴布线上面有做了什么讲究没?我的一通电调运转就干扰。也就是说布线不行。

网友:
应该不会很难吧,把飞控放在离电源线5到8CM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多轴布线上面有做了什么讲究没?我的一通电调运转就干扰。也就是说布线不行。

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我的二台玉兔小的250(视频中的那个)一点没有干扰,开CF后手感和对尾飞时没有两样;但是大点的330(全碳机架+4合1电调)在启动电机后会产生罗盘漂移现象,开CF后手感怪怪的,我也在查找原因等有了结果再和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D:
顶下,顺便问下,CF功能具体指的什么啊,求老鸟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下,顺便问下,CF功能具体指的什么啊,求老鸟科普。

你把方向杆朝任意方向打到头,然后做向前飞直线的动作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我的二台玉兔小的250(视频中的那个)一点没有干扰,开CF后手感和对尾飞时没有两样; ...

我的也是小尺寸的四轴,计划抽个时间重新布线,彻底杜绝平行线,圆弧线等任何相关干扰可能的线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下,顺便问下,CF功能具体指的什么啊,求老鸟科普。

cf,理解为care fly。  就是可以让四轴不区分物理机架的方向,只认准你操作者的相对方向。换句话说,不管飞机的前后左右,只管你操作者的前后左右。很期待我能顺利爽飞该功能,现在很遗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多轴布线上面有做了什么讲究没?我的一通电调运转就干扰。也就是说布线不行。

如果是我~直接把电子罗盘气压计的板子焊下来~放在GPS下方然后用线焊接起来~绝对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直接把电子罗盘气压计的板子焊下来~放在GPS下方然后用线焊接起来~绝对有效

你这个方法确实非常有效。但是我现在没用gps,还不想把那么小的器件拿出来独放。我更想重新布线测试干扰,实在不行了,再考虑拆掉单独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法确实非常有效。但是我现在没用gps,还不想把那么小的器件拿出来独放。我更想重新布线测试干扰, ...

不管有没有GPS~做个GPS的架子~气压计板子放在架子上~以后升级GPS可以用~不用也没什么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有没有GPS~做个GPS的架子~气压计板子放在架子上~以后升级GPS可以用~不用也没什么损失~

我经常好炸鸡。不管小炸大炸,拿出来炸一次就报废了。

我经常好炸鸡。因为我经常买大桨。所以,我不敢拿出来单独放。

这就是我为啥要把鸡鸡的电子件都集中起来。

就是因为:我好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