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Xa650机体,大家推荐什么感度?

楼主(2012-11-22):
我的Naza-M+Xa650机体,DJI原厂动力,飞行重量1.75kg左右。
现用的感度是:
140 140 100 115
140 140

用naza+Xa650的同学们,大概用什么感度比较好呢?推荐参考一下吧

网友:
恐怕要根据飞行器配置和个人手法来定

网友:
我是170 170 100 170

楼主:
请问楼上的飞行重量是多少?有些帖子说过高了会发飙惨炸的,所以一直有所保留的设置

网友:
我的680机架 前面两项感度200飞10分钟 感度调到120飞12分钟 差别挺大

楼主:
是否机架大重量大的,感度要相应调高呢?

楼主:
继续研讨

网友A:
650我调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我调120。。。。。。。。。

120什么感觉?您的起飞重量多少呢?有试过更高的感度吗?

网友:
1500g,高了反而难控制

网友A:
450=150,600=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150,600=130

轴距越大感度越低吗?

网友:
我的naza是这样的

网友B:
推荐110 110 100 100

110 110.。 你试试肯定比你现在的省电而且平滑

楼主(2013-09-03):
引用 网友B:
推荐110 110 100 100

110 110.。 你试试肯定比你现在的省电而且平滑

请问您的飞机重量是多少?我的1700~1900g之间,看挂什么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110 110 100 100

110 110.。 你试试肯定比你现在的省电而且平滑

还有请教一下,您的灰机是什么配置?

网友C:
大疆原厂电机,2212你1.75千克起飞质量,卖给你飞机的商家也真是的,已经超重了,你调节感度,也没啥大的差别,因为动力不足,飞控力不从心,你让飞机性能怎么去表现出来,只有动力强大,你才能感受到DJI带来的那种操控感,感度这东西不是越高越高,高了飞控参与的太多,飞控自己工作更加紧张,有时候难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原厂电机,2212你1.75千克起飞质量,卖给你飞机的商家也真是的,已经超重了,你调节感度,也没啥大的差别,因 ...

请问楼上,我一直想换动力,但有一堆11.1V的电池不想放弃,请推荐一下换什么电机、电调、桨比较适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我一直想换动力,但有一堆11.1V的电池不想放弃,请推荐一下换什么电机、电调、桨比较适合呢?
...

2212是不要用了,2216在这个质量下,也有那么点力不从心,换V2814,3S电池,11或者12寸桨完全可以,想好点的话,朗宇V3508,TM的3110,3508都是可以的 也是11  12寸桨 的3S电池,但这些电机也都是支持4S的,其他盘式的,像恒力4225,用3S的话,性能发挥不出来

网友:
感度跟配置、手感都有很大關係、同一架多軸感度一樣,也許我飛跟您飛都有不同
先用DJI建議數值慢慢自行調整每次10%等到您感覺到手感對了(那就是您要的答案)

楼主(2013-11-22):
感谢各位以上的建议,现在在不改变配置的情况下,调整感度为:115 115 105 115,感觉动作比较柔和顺畅,起飞重量是1880g,电机温度正常,在没有GPS的情况下还是来回漂,原地转向会画圈,有点不明了

网友D:
这个配置是飞黄卖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是飞黄卖你的吧

回楼上话,的确是……

网友:
不同飞机 不同重量 不同重心 不同重力分部
but
感度就不会一样
盲目套别人感度
只会自讨苦吃

楼主翻翻帖子学习下怎么调感度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楼上话,的确是……

他们就是喜欢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就是喜欢乱配

唉,真的是“经一事,长一智”呀~~~~,也应验了我们广东的一句话“笨实次次有新鲜”,多谢您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我一直想换动力,但有一堆11.1V的电池不想放弃,请推荐一下换什么电机、电调、桨比较适合呢?
...

我之前是F450,四个2212电机,1.7KG用3S电池就感觉有点吃力了。我换成TM3110和11寸碳纤桨,将手里的3S全部改造成4S电池,续航、动力明显提升很多,现在重量是1.9KG。下面数据供你参考

4S 2700x2,GPS模式下暴力飞行,F450自重1400g+电池570g,BB响3.6v,飞了13分钟;
4S 5100,GPS模式下暴力飞行,F450自重1400g+电池530g,BB响3.6v,飞了12分钟;

别被电池束缚了,当时就因为考虑打算利用好手里的3S电池,结果...买的是780kv的电机,如果下狠心买电机之前就直接不考虑3S电池的问题,现在的续航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