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翻跟头,栽水坑里了

楼主(2012-11-22):
我的大疆F450套机飞了三个星期了,GPS模式下一直飞的很稳,前两天不知怎么的,在空中经常翻跟头,不过还能马上稳住。下来检查了接头、连接没发现什么问题,又一次试飞时突然向一边倾斜冲去,不幸降落到了一个水坑里,导致一个电调烧掉了。请教前辈们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该怎样解决?

网友A:
楼主有否调查飞场附近是否存在干扰?我的也是翻下来惨死的,附近有短波电台在发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否调查飞场附近是否存在干扰?我的也是翻下来惨死的,附近有短波电台在发射呢!

最后这次是在广州郊区的田里,周围没发现天线之类的。
我这架前段时间一直飞的挺好,失控返航试过几次,降落点误差都很小,没想到……

网友:
大疆貌似经常出事

网友B:
下降速度过快就会翻筋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降速度过快就会翻筋斗

不是下降速度过快,没下降的时候自己翻的。

网友:
gps就这样,随时可能倾覆炸机。所以很多人不用

网友C:
怎么都这样啊,我滴也是,你看看我的视频,是不是刚开始也想我那个一样乱晃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的也中招了。大疆是不是设计缺 陷呀。还好断了条腿

网友:
上图看看,有没有Z15掉泥里那个惨。

楼主:
刚问了商家的客服,说是3种可能:
1、GPS突然找不到星了,机子就会朝一个方向飞或者翻跟头
2、接口接触问题
3、主控问题
为排查问题,我又买了一个电调4个电机,一会姿态模式下飞飞看。

楼主:
姿态模式一样,会突然抽一下,幸好在低空,翻了没造成损失。

楼主:
刚在DJI的QQ群里问了,结果除了一个热心模友之外,没大疆或者模幻天空的人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都这样啊,我滴也是,你看看我的视频,是不是刚开始也想我那个一样乱晃啊
http://bbs.5imx.co ...

差不多啊,不过我的F450会翻跟头……
是不是需要校准IM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几个月前十米的高度也曾经试过。。。。上电起飞后。。大概十多秒的样子。。机子就自己乱翻。。。摔下来检 ...

之前看了一些各种奇怪故障的帖子,觉得离自己很遥远,没想到也发生到自己身上了

网友:
没有客服出来处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降速度过快就会翻筋斗

记住了,坛子里也有人这么说过。我现在就是采用缓降。

楼主:
问题似乎解决了,我把4个DJI的电机全换成朗宇2212的,试了一下姿态模式,虽然这会风比较大,但没再出现问题。可能是原来4个电机中有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