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500电机初尝

楼主(2012-11-22):
刚换上花牌500电机,NND,发现装来装去都很难装好正中间....
左右侧板间距不等,一边约1MM,另一边约0.3MM,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不过没有摩擦到侧板,估计应该没有问题的。

试飞了两个电,听声音感觉没有蝎子3026来的洪亮。。。不过依然暴力~
上图,闪人~

这是飞完才照的

这是飞完才照的

花牌

花牌

左侧空间多一点

左侧空间多一点

右侧空间少

右侧空间少

网友:
感觉比较危险!

网友:
这时什么飞机??

网友A:
这个电机试过,不如500MX暴力,大螺距掉转,不过平衡不错,很安静,适合飞航线及温柔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试过,不如500MX暴力,大螺距掉转,不过平衡不错,很安静,适合飞航线及温柔3D

肯定没有500MX暴力,所以我上了11T斜齿~

网友:
好j  哈哈哈哈  字数啊 字数啊  哈哈哈哈

网友:
你的控是什么控啊,真漂亮。

网友B:
LZ这控还在用啊 不是说要砸的吗?

网友C:
要是没有两边侧板,你也就看不出来电机不在中心了

网友:
变形金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没有两边侧板,你也就看不出来电机不在中心了

那是啊~

网友D:
说说控的名字啊,我喜欢。

网友:
我替中山兄回控是XG8

网友:
敲下电机安装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控的名字啊,我喜欢。

JR XG8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控还在用啊 不是说要砸的吗?

换装RG831之后暂无失控,推迟砸控计划~

网友:
这个电机相当暴力,是我喜欢的类型,和3026蝎子有一拼,相信去阳成湖看我和小罗飞的人都知道它的厉害。我很喜欢的一款电机。

网友:
电机我试过,不错,不是很热。

楼主:
有人说不暴,有人说暴,到底是暴还是不暴,正打算买呢

网友:
求中山兄这台500的起飞重量

网友:
把电机左右两边的侧板锯了

网友:
应该是非耐克斯的大舵机机身

网友E:
0.3MM

网友:
这个电机用过,扭力很差,在500级别里面这个电机算很一般,飞了几个起落就出掉了

不相信的模友试飞下就知道了,掉速非常明显

网友:
中山兄开始在500上追求极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0.3MM

也就是说三十丝  锉刀挫十分钟 - -

网友:
这个机身  只能装这种 电机了   500MX 还装不进去   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三十丝  锉刀挫十分钟 - -

太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