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想做一台小像真机 求推荐

楼主(2012-11-22):
我是新手一个,想做一台室内的 微型像真机 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 电调+动力+舵机+桨的配置 我用的是FS TH9X的控 有没有能用的 微型接受
另请教 D板是什么材料 还有原点的 设备我也没找到过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帮顶一下吧,坐等TG等大虾回答。

网友A:
9x控貌似可以用wv911的接收,7mm或8mm空心杯直驱,可以考虑做小比斯或小虎娥。

楼主:
引用 网友A:
9x控貌似可以用wv911的接收,7mm或8mm空心杯直驱,可以考虑做小比斯或小虎娥。

WV911我没找到这种接受,最近想进一台山寨的DX6I 不知道行不行 还有就是 用无刷是不是要好一点 想做个能飞3D的小机机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WV911我没找到这种接受,最近想进一台山寨的DX6I 不知道行不行 还有就是 用无刷是不是要好一点 想做个能飞 ...

实在行不 我就试试 把9X接受做个减重 呵呵

网友A:
菜菜这只镂空cub是有很好的3D性能的象真机,楼主有能力或许可以试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菜这只镂空cub是有很好的3D性能的象真机,楼主有能力或许可以试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 ...

呵呵 谢谢了 我想试试做那台 看着真不错呢

楼主:
楼主别忽悠我们吧.9x控还新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别忽悠我们吧.9x控还新手...

真的是新手…  那个控我刚会让模拟器里的飞机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