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步进电机只震动不转怎么办?是不是设置不对?

楼主(2012-11-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看电流  和驱动衰减模式设低了

网友:
你偏偏不把这个电机换到别的轴看看是不是转动!烦了个弱智的错误啊!希望你尽快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A:
换到别的轴转动正常       XY轴两组输出电压都在14到17V左右     只有Z轴的两组输出电压是2到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到别的轴转动正常       XY轴两组输出电压都在14到17V左右     只有Z轴的两组输出电压是2到8V

既然这样基本真相大白了!你使用是那种多轴一体式的6560之类的驱动板吧!

网友:
我遇过坑爹的三轴驱动板细分和电流的拨码开关乱装的,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才设置好了

网友:
步进电机最少有一根线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种3轴一体的6560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您知道吗?还请前辈指点指点

   我是菜鸟  我当时想买这种 ...

论坛你这样的问题已经不少了!曾经有个做那种板子的卖家还来坛子里求助,任意轴单独运行没有问题,一起运行就会出现其中一个轴不正常。后来不了了之了!还真的不知道他解决了没啊!可以把那个不正常工作的轴所有的电源正负极和其它分开单独供电!我感觉那个应该是一些器件的差异性导致的!但是是哪些器件真的太难查了!

网友(2013-03-20):
呵呵,今晚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看来我这个数控小白真的是白到家了

网友:
三轴驱动板上,要么控制Z轴的场效管有问题,要么控制场效管的驱动芯片出问题了,变成只有一相输出,叫厂家保修吧

网友:
先作交互测试,但是也有可能是电线接错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