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TCAM做的图为何用MACH3雕出后Y轴是反的?

楼主(2012-11-22):
请教,ARTCAM做的图为何用MACH3雕出后Y轴是反的?

如,在ATRCAM8上做的时候,在一个平面的右上角雕一个长方形的槽,但做好刀路在雕刻机上却在右下角了。

网友:
是你Y轴电机接反了吧

楼主:
电脑上的方向箭头,按上方向时,平台向里运动,按下方向时,平台向靠近人的方向运动。这个是正的还是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上的方向箭头,按上方向时,平台向里运动,按下方向时,平台向靠近人的方向运动。这个是正的还是反的? ...

这个我也很纳闷,XY轴电机方向的设置是以主轴为参照物,主轴往右工作台为X正,往左为X负。工作台往上为Y负,往下为Y正,这样设置是正确的,为什么与MACH3中电子手轮中的Y—、Y+相反,有时需要移动工作台时,在老是点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上的方向箭头,按上方向时,平台向里运动,按下方向时,平台向靠近人的方向运动。这个是正的还是反的? ...

移动龙门的应该是点左向左,点上向上,固定龙门点左向左,点上平台向下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龙门的应该是点左向左,点上向上,固定龙门点左向左,点上平台向下移.

明白了,多谢

网友(2013-11-12):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步进接线调换了也没有用,请问怎样在mach3中设置

网友(2014-03-15):
加载一个加工代码,你的机器和MACH3走的一样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