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视频上面还有坐标信号之类的,但有的没有

楼主(2012-11-22):
如题

网友A:
那是OSD叠加,就是各种飞行信息叠加显示在视频中,必须要有飞控才能实现

网友B:
那个是osd经纬度数据,有的飞控有有的飞控没有,流行的几款可以自行设置打开或者关闭的

网友C:
可能可以隐藏!走时隐藏 回来时显示 有可能!!!呵呵 好像gps有坐标!!相机就没有了!!!路过随便说说!!!!

网友D:
那些都是OSD模块叠加上去的信息,如果摄像头直接接图传就没有这些信息,坐标信息是连接在OSD上面的GPS模块提供的数据

网友E:
有的是用狗录的,有的是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