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多个零件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2-11-22):
比如棒量长度够了,一次车3只同样的工件然后逐个割断,怎么编程
再比如,工件车一只必须要拿下,然后再上料继续车,怎么编程
这两种情况遇到比较多,但不知道怎么弄好,每次都要重新对刀吗?都要重新编程吗?

网友A:
第一种情况就用座标偏移。第二种情况,在装夹材料时,Z向用刀去靠一下位置。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第二种情况z轴去碰下定位,那x轴要不要重新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情况就用座标偏移。第二种情况,在装夹材料时,Z向用刀去靠一下位置。

兄弟,能否说的仔细点
第一种能否给给简单的例子,坐标偏移,用G54,G55-G59这个怎么用,看了一些讲解但还是不会(人笨勿笑)
第二种情况,z向靠了后,是在刀补再次把z向的当前位置设为零吗,那x轴也要重新设定吗?能否告诉下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能否说的仔细点
第一种能否给给简单的例子,坐标偏移,用G54,G55-G59这个怎么用,看了一些讲解但还 ...

第一种情况:加工完一个零件,Z轴向负方向偏移一个零件加切刀的距离,如果还要加工,就这样再偏移一次,最后在程序结尾,Z轴向正方向偏移2个这样的距离。X轴不动。第二个情况就是夹紧时靠一下,夹紧后Z轴就退出来,比如你用Z0作零件基点,用一把刀在Z0.3的地方用M0停一下,夹紧后退出来,然后再用程序加工。

网友(2013-03-17):
又看会一招。。。。。

网友:
第一种情况可以用子程序实现啊,第二种情况,如果工件毛胚相同的,用卡爪或者车刀来定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