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以后,无奈改装电机。豹子3542.6T 920kv

楼主(2012-11-22):
周末外场爽飞,最后一个落,由于技术不精,飞机落入草丛,拿起飞机,只打个一根桨。本以为换根桨,故事就会就此结束。没想到,当我看到电机的那一幕我表示很无奈,居然断了一根漆包线,注意,只是一根哦,于是拆开电机

全家福

全家福

楼主:
怎么编辑不了呢,继续发吧

可以看出缠的线不多

可以看出缠的线不多

楼主:
下面给个电机的特写

0.2的钢片

0.2的钢片

楼主:
下面公布拆定子的方法,哈哈,累死我了,加热后敲了好久才下来

用大功率风枪加热

用大功率风枪加热

拆掉线

拆掉线

楼主:
第一次绕线,0.55无氧铜漆包线两股13T

楼主:
第一次把kv值缠低了,25A电流,13*6.5的桨,拉力刚刚过1kg,不适合,没办法只能重新再绕了。

楼主:
第二次试绕,选择0.59的漆包线,这种漆包线漆皮比较厚,具体多少忘记了,比无氧铜的略显硬,两股0.59,11T,测试结果35A电流,13*6.5桨,拉力1.7KG。可以使用了,不过不够暴力。

没有无氧铜的好看,不够风骚啊

没有无氧铜的好看,不够风骚啊

楼主:
为了得到更好的效果决定,用更粗的线,kv再高一些,这样电流大些,拉力再大些,最好峰值在45A,拉力两公斤吧,选用两股0.63,10T,测试结果我不是很满意啊,电流48A,13*6.5桨,拉力2.05kg,最后决定还是用两股0.63的漆包线11T,这里简称终极版。还未测试,预知测试结果,我们下回再说。

网友A:
为何不用小线多股绕呢?这么粗的线发热量应该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小线多股绕呢?这么粗的线发热量应该不小吧?

不会的,排列更紧密,整齐。散热更好。粗线耐热更好。效率更高

网友:
并不会缠电机的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排的真紧密啊,顶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的,排列更紧密,整齐。散热更好。粗线耐热更好。效率更高

线越粗线与线之间的空隙就越大啊!所以散热方面应该是小线做得更好!要不厂家怎么用小线呢!

网友:
手工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的真紧密啊,顶一个

还可以缠进1t,不过kv值就高了,没有合适的线径了。只能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越粗线与线之间的空隙就越大啊!所以散热方面应该是小线做得更好!要不厂家怎么用小线呢!

厂家用细线是为了通用性,降低成本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越粗线与线之间的空隙就越大啊!所以散热方面应该是小线做得更好!要不厂家怎么用小线呢!

哥们,您单纯了, 细线是因为容易配出各种kv值,更软,更容易缠,最主要的是更容易烧,不烧,以后怎么卖啊。你看蝎子的限量版都是粗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您单纯了, 细线是因为容易配出各种kv值,更软,更容易缠,最主要的是更容易烧,不烧,以后怎么卖啊 ...

学习了!下回我也换粗线试试!

网友D:
很不错啊,你这个间距,直接上1mm的线都可以的

网友E:
线断在什么部位,接住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啊,你这个间距,直接上1mm的线都可以的

那我要配多大桨?8寸差不多吧,这样的话和我的30e不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断在什么部位,接住不就得了

其实吧,一开始就想把它拆了,重缠,就是没舍得,有这么个机会,还不好好把握,哈哈

网友:
单根线绕啊

楼主:
单股0.9的差不多,1mm的绕晚kv值很定会比现在大。

楼主:
刚刚测试终结版,电流46A,拉力2kg,不过桨太差劲,桨尖失速,电流在26A时,拉力达到1.8kg,不知道是不是钳表坏了啊,哈哈

网友F:
电流有集肤效应,频率越高,集肤效应越强。所以用多股细线表面积比单股更大,电通量也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有集肤效应,频率越高,集肤效应越强。所以用多股细线表面积比单股更大,电通量也更高。

K牌,蝎子的限量版,还有一些大品牌都是粗线绕的。粗线绕的好,满槽率更高,电机效率越高

网友(2013-04-17):
绕得不错 26A  1.8公斤 厉害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想绕线,呵呵,绕2次了,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