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铣床有人用过吗?怎么样!

楼主(2012-11-22):
这个铣床有人用过吗?怎么样! 关键便宜 2100

网友:
看着模样还可以,,不知道功能怎么样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可以用,精度不高

网友:
精度肯定差点,但是看上去很壮实啊。

网友:
50公斤左右。。。应该很单薄。。。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止50公斤  他的参数写的有问题:

这个是参数型号:JH-X1521立式铣床
布局形式:立式
工作台尺寸L×W mm130×140mm
工作台最大纵向行程180
工作台最大横向行程120
工作台最大回角度360°
主轴夹刀直径22
主转转速范围752/1400/2607rpm
主轴中心线至工作台面距离mm
电机功率750w
主轴中心线至悬梁距离mm88
外形尺寸L×W×H mm840×580×580
净重110斤

楼主:
所有想问问有兄弟用过没

网友:
看上去挺结实的,便宜了倒是不敢买了,精度~没用过怎敢评论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也不错啊,看起来很结实,给个链接去看看。

网友:
那工作台像130mm*140mm吗?这么小有多大用?再者,除非这个尺寸能360度回转,看图那个可不像。外形尺寸L×W×H mm840×580×580
这个尺寸全铸铁的可不止55KG吧。

网友:
做个小模型先玩玩吧

网友:
应该不会那么轻的,110公斤还差不多。

楼主:
10楼  在淘宝搜  简易铣床 就能看见

网友:
外形尺寸L×W×H mm840×580×580
这个尺寸全铸铁的可不止55KG

网友:
这个我也看过

网友:
铣床干活的方式方法很多,导致受力结构远比车床负责,也就是说铣床要求应该比车床精致.这个看着有点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