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大家一般用什么胶呢?

楼主(2012-11-22):
想知道大家一般用的什么胶比较多呢,哪种胶粘的最坚固,干的还快呢?

网友:
基本原则:不同的材料,应该用不同的胶。  强度要求不同,用胶也不同。  胶水的基本性能指标: 固化速度,抗拉强度,抗剪切强度。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胶。   502胶(也叫三秒胶)最常用,是固化快,渗透性好,粘轻木比较好,强度比较大。粘接其他材料,强度一般。而且渗透有该胶水的轻木组织强度会大幅度提高。缺点:有一定毒性。   其次就是白乳胶了。粘接木材强度比较大,对于其他材料几乎不能使用。而且无毒,价格低廉。但是固化较慢,尤其在低温环境中。 此外,不耐水,在潮湿环境中粘接强度会下降。   哥俩好有时候也用,可以填补较大的缝隙,强度比较大,适用范围较广,木材,一些塑料(聚乙烯,聚丙烯等软塑料除外),都可以使用。有一定毒性。要注意通风。一定程度上可替代树脂胶。
最后就是树脂胶了,强度很大,使用范围广。但固化较慢。用于飞机上承力较大,而粘接面积较小的部件的粘接,比如起落架安装块。 有一定毒性。

网友:
量敌用兵,量材用胶。 另外要考虑重量, 哥俩好和树脂胶较重,应避免大量使用。

网友:
小面积UHU PRO   大面积3M77喷胶。这两种都很好,既结实又不会腐蚀泡沫。如果是粘木材或塑料等,一般用502就行了。

网友(2013-08-13):
环氧树脂

网友:
RE: 大家一般用什么胶呢?

还有一种叫ufo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
机械交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