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四轴配置

楼主(2012-11-22):
新手,想装个四轴,练习一下,以后打算挂个索尼nex5c的微单做个航拍,但就是玩玩,不做专业。
初步定如下配置:
电机:朗宇 x2216 kv1100电调:好盈 飞腾30A电调
飞控:兔子+超声波+普通精度气压计、CF,GPS暂时先不上。
电池:3S 2200ma,原来固定翼上的。
桨用多大的匹配?
机架用什么的好呢?

昨天称了下nex5c大概是500克重,得能带动这个机器,以后应该还能挂云台,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机架和桨,请推荐,谢谢!

网友:
nex5c……最好是6轴的……

四轴的话~电机不行~800kv比较靠谱 配1245桨 700轴距的

网友:
4轴挂个手机航拍没问题吧

网友A:
2216KV880的,配1047桨,600轴距的玻纤机架或者碳纤的或者铝管的

网友:
用2216KV880电机配104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KV880的,配1047桨,600轴距的玻纤机架或者碳纤的或者铝管的

能给推荐个机架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推荐个机架吗?谢谢

有钱就XA650吧,没的话就玻纤的600轴距外加云台,也就300多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XA650吧,没的话就玻纤的600轴距外加云台,也就300多左右

能给个玻纤600轴距和云台的链接吗?谢谢
另外请教一下,这个架子适合新手嘛?原来只飞过固定翼,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8&_u=mm2i7c1d8a
再次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个玻纤600轴距和云台的链接吗?谢谢
另外请教一下,这个架子适合新手嘛?原来只飞过固定翼,http:// ...

要是分新手高手的话~主要在于编程上……只要会调,就可以飞了~高手的话可以编一键花样飞行神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分新手高手的话~主要在于编程上……只要会调,就可以飞了~高手的话可以编一键花样飞行神马的~

你看我上面那个架子行吗?

网友C:
楼主想用2216的话还是算了,你带微单,肯定要大电池,最低也得是5000mah,这个重量就将近900g了,你的架子,电机什么的,如果用2216 带,基本上不会让你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用2216的话还是算了,你带微单,肯定要大电池,最低也得是5000mah,这个重量就将近900g了,你的架子, ...

呵呵,能带微单最好,带不了也没关系,不想买太小的动力的机机。。

网友:
学习学习,字数不够

网友:
4轴挂微单,用电老虎郎宇的2820吧~

网友:
建议啊,单纯建议。
首先要以你所挂载的拍摄设备来确定你的配置。
5k左右的拍摄设备所需的飞行器全套成本至少需要3-4K。
不是说价钱高就一定好,而是投入太少,买不到可靠的设备,连最起码的安全性都无法保证。
NEX5C,起码得配个NAZA吧,兔子就别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