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挑2啊不会

楼主(2012-11-22):
现在避震,履带都准备就绪,就差动力了,我用的370电机,大侠们给说说减速组怎么陪,几节减速?

网友A:
咱俩的速度差不多!  你也是35的车?  咱俩有空多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俩的速度差不多!  你也是35的车?  咱俩有空多交流下

是啊!我从电子市场找了两个580左右的减速电机,没有N30,所以买回来后就准备自己做齿轮箱,现在就是不知道减速的变速级!要几级,你做过吗?我是第一改动的

网友A:
淘宝上有N30减速机啊 20快块钱一个呢。。。  自己做很麻烦,不过你试试吧!

网友A: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固定这减速机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固定这减速机   汗

用改造板来固定 方便拆装

网友A:
将军  你说的我不是很清楚,,,我新手 。   能给图看的话一定会懂的,又要麻烦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军  你说的我不是很清楚,,,我新手 。   能给图看的话一定会懂的,又要麻烦你了

简单看图 按顺序从左到右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军  你说的我不是很清楚,,,我新手 。   能给图看的话一定会懂的,又要麻烦你了

完成图,

网友C:
我是直接用螺丝固定的(减速箱侧面有螺丝孔),同时车体里面做好支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螺丝固定的(减速箱侧面有螺丝孔),同时车体里面做好支撑

N20马达直驱也是一种方法,要求输出轴要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螺丝固定的(减速箱侧面有螺丝孔),同时车体里面做好支撑

我的车体和你的一样,是M1A2的吧! 最后一张图上还有个舵机  那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20马达直驱也是一种方法,要求输出轴要够长

哦 买能没到加长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买能没到加长轴吧!

炮塔转向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买能没到加长轴吧!

有10mm就够了
我第一次买N20时就买短了...
第2次才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螺丝固定的(减速箱侧面有螺丝孔),同时车体里面做好支撑

准备就像你这样改  还有图了吗? 我参观下              履带哪买的 给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单看图 按顺序从左到右看

呵呵 我俩坦克不一样 不能参考你的啦   呵呵

网友A:
同是m1a2坦克  你改的可比我好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是m1a2坦克  你改的可比我好啊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574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313
我改的....

楼主:
我去,你们完全不把我这楼主当回事啊,!我的挑二啊,不会改了,你们也没说到点子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N30减速机啊 20快块钱一个呢。。。  自己做很麻烦,不过你试试吧!

为大哥,你也太爱做主了吧!你是M1A2,我的是挑2啊!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俩坦克不一样 不能参考你的啦   呵呵

讲的是固定的方法不是坦克型号

网友: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楼主:
妹的,哥是空气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妹的,哥是空气啊

80361560来我们35比例技术交流群肯定可以找到你要的答 案 注:SUNNY推荐

楼主(2013-01-03):
引用 网友B:
80361560来我们35比例技术交流群肯定可以找到你要的答 案 注:SUNNY推荐

我悲剧了!被踢掉了!你是?排骨?小强?靠总?炮总?还是~天使?南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悲剧了!被踢掉了!你是?排骨?小强?靠总?炮总?还是~天使?南星?

不是我T的我是SUNN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T的我是SUNNY

SUNNY你淘宝店的店名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