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大僵的NAZA和WKM把GPS拔掉,用姿态模式飞行过程中开关再打GP

楼主(2012-11-22):
NAZA和WKM在拔掉GPS的情况下,姿态模式飞行过程中开关打到GPS是不是飞机就不受遥控器控制了?我的飞机在50米左右就不受遥控控制了,直接炸机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拔掉GPS模块起飞,再用开关打到GPS模式,你会发现还是在姿态模式的,所以不存在不受控制的情况。

网友:
楼主这个很给力啊,切刀gps就失控了,要是没有gps的话应该是还在姿态模式,失控的话应该是悬停或者下降吧,恩么会直接炸鸡,难道又是一个bug。。。。。。。

网友:
楼主不看说明书???没有gps切gps模式就是姿态模式

网友:
最近不太平啊,我滴NAZA也炸了,刚看到零度也炸了,日!!

网友:
靠。我的开GPS也炸了。 开着GPS上去的。 切了下姿态 再开GPS就炸了。有受控了。头朝前一路过来的。炸断一条腿。

网友:
没有GPS,打到GPS上也是姿态模式,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还有,在地面打来回切换几次开关,看看指示灯有啥变化。

网友:
20. 用户未连接 用户未连接 用户未连接 GPS GPS模块,但 模块,但 控制模式切换中设置 控制模式切换中设置 控制模式切换中设置 控制模式切换中设置 了 GPS GPS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 ,则 飞行过程中 飞行过程中 飞行过程中 选择 GPS GPS姿态 模式 时

将自动切换为 自动切换为 自动切换为 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 ,并且 LEDLED 指示灯为 指示灯为 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 姿态模式 闪灯。 闪

网友:
你们都没想到为什么吧...那是北斗已上天误差是有的

网友:
这东西就是碰运气,好就好,不好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