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三相泵电机家用,准备星改角

楼主(2012-11-22):
昨天收了一个电机,对方说是三相电机380v的,接三相线就可以用。拿回家后看不明白,所以拍了几张照片放上来,想麻烦帮忙看一下是不是三相电机?如果是,怎么和变频器连接?如果不是,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A:
铭牌上写的很明白啊,是三相电机,接变频器的话,U/V/W接D1/K1/D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铭牌上写的很明白啊,是三相电机,接变频器的话,U/V/W接D1/K1/D2就可以了

谢谢!
因为在网上没查到资料,所以来这里咨询的

网友B:
如果lz用三相220v变频器的话,需要改接法的,不然的话没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lz用三相220v变频器的话,需要改接法的,不然的话没力的

谢谢!
请详细说明一下如何改接法吗?

网友:
lz搜索一下论坛以前有大神的贴子的,带图片很详细的

网友C:
家用得加一个变频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得加一个变频器了

变频器已经买好了。
看了大家的建议和以前的帖子,准备对电机开刀。

楼主:
今天把电机拆开后,看了一下绕组,请高手帮忙再看以是不是六相双层Y型 三相电机?

网友:
帮顶。也准备上变频

网友:
2极的三相电动机。 你这个电机现在的接法是星接,你要把它改成角接才能适合你家用220变频器。我没有看到你的接线端子下面是否有引出线?如果没有的话只有仔细找一下在电机有蜡管的这一侧有三个线头接在一起的,把它们三个打开就可以和外面的D1 K1 D2 可以组成角接了

网友:
你要把有蜡管的这一侧绑线都割断,找那个三个接头在一起的星点。 这个电机看工艺是重绕过的,割的时候注意别把相间的绝缘纸弄破。

网友:
2极的电机,3000转。水泵专用,d砂轮可以别的很难说了。

网友:
介个灰常简单的

网友:
更正lz一下这不是神马六相双陈层电机,只是普通y系列电机,二极24槽同心单层绕组节距1-12..2-11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师的指导。昨晚先直接接了变频器,能转,调速也正常,感觉力气也挺大的(没有啥方法,只能感觉一下),另外转起来后声音比较大,经查是一侧的轴承不好造成,准备先把轴承换了,再学习星改角。

楼主:
另一侧的轴锈蚀也比较严重,看样子还要想办法车光呢。

楼主:
淘宝上买的变频器也拍照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