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信号线 能用延长线~?

楼主(2012-11-22):
RT ·?~

网友A:
可以,放心延,注意接头处缠点胶带加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心延,注意接头处缠点胶带加固就可以了

网友B:
廷长线注意下选用针脚镀金的那种接触电阻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廷长线注意下选用针脚镀金的那种接触电阻小些!

加了跟 电压降了 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