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起飞为什么好像要栽跟头

楼主(2012-11-22):
naza全套,2216的
电机
,机架自制的,起飞时油门给的慢的话就会想右后4号电机位置倾斜只能快速大油门起飞,要不然真可能直接就载跟头了,请问大侠们有没有这情况呀,好像以前看到别人也说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看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B:
电调校准做了么? 设置一致么?

网友C:
学习了 怎恶魔回事

网友D:
這個問題好像蠻多人都一樣~無解 靜平衡~~~試試看吧!

网友E:
从最基础的检查开始吧,先看看电机转向有没有反,推油门如果有电机 偶尔 转的慢 或者 不转,就把怠速调一调

网友F:
是不是四轴的重心没调对
有一面的重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