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看左边没有双桨,看右边就有双桨?

楼主(2012-11-22):
飞机拿在手中 大奖旋转,为什么我看左边没有双桨,看右边就有双桨?

震动倒是很小很小

难到是我眼睛有问题?

网友A:
?什么情况   手拿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手拿着!

对  手拿着 看左边很平 看右边 就双桨

网友B:
机械结构木有完全调到对称

网友:
这     不知道怎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结构木有完全调到对称

不懂求指教

网友B:
如果是有副翼,基本上是旋翼头上某个部件在主轴两侧的部分没有完全对称,或者虚位不同会造成的这种情况,但排查起来很费劲。我的也有,但不大,所以一直忽略

网友C:
完全水平,不好掌握。

网友:
不知道,顶一下

网友:
要调到对称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有副翼,基本上是旋翼头上某个部件在主轴两侧的部分没有完全对称,或者虚位不同会造成的这种情况,但 ...

我也打算忽略了 震动不大 算了找不到原因 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打算忽略了 震动不大 算了找不到原因 算了

如果因为这个有震动,那还是要查一下,一般做法是把整个旋翼头重新安装一遍。我的是因为没有震动所以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因为这个有震动,那还是要查一下,一般做法是把整个旋翼头重新安装一遍。我的是因为没有震动所以忽略 ...

应该是0度时十字盘没有调平,应该倾斜很厉害才会这样

网友:
有副翼的无所谓吧,无副翼的结构比较简单倒是不会有,有的话那震动才叫陈头.

网友:
调C连杆

网友:
我的无副翼也有这现象 我怀疑是不是一侧大浆夹变形所致

网友:
感觉还是旋翼头 机械问题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发现一侧大桨夹里的轴承不行了。。然后索性两边全换了后就没了。。。

网友E:
可能是桨夹某一边长一些,或者是副翼有一边长一些,如果震动不大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