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鸟做个梳子如何倒角及双面雕刻问题

楼主(2012-11-22):
在ARTCAM做了个图,我直接产生倾斜平面,做出来后,边角比较锋利,请教个位怎么能做成倒角的销售和准确的双面雕刻

网友:
楼主你想多啦,那个不是导出来的,是磨出来 的。。。

网友:
外轮廓向外偏置一点,用大角度的刀倒角.

网友:
倒角自然要用倒角刀,钻孔用钻头,嘿嘿!

楼主:
如果图能做成圆角的话,直接雕刻就可以出来的,不知道怎么能做成哪个圆角的图

网友A:
双面雕刻,就钻两个定位孔吧,正反都用那两个孔定位

网友:
楼上的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雕刻,就钻两个定位孔吧,正反都用那两个孔定位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