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直升机近代史:LAMA V3,E-016,450,500—>500 精密共轴(同步变矩带自动导航)

楼主(2012-11-22):
LAMA V3 玩了近半年,E-016 玩了半年多,
450 玩了两个月,500 玩了三周、还在不断改进中,

规划中的 500精密共轴直升机:目前还差三个零件
侧板、上层外盘相位器固定座、上层外盘相位器臂
为了节约(硬)开支:这三个零件都亲自上机床加工。

现在先把 500精密共轴直升机、传动方案图给出来:

下图:兰色的是 有机玻璃 垫圈,实在尺寸误差,就调整这个垫圈。

网友:
可喜可贺

楼主:
这个周末 去找个大场地测试 自动导航。

之后这架飞机将暂时拆散——大桨臂需要上机床钻孔
以便安装:第二个 球头,给上层十字盘传递控制。

然后就:开始 500精密共轴直升机的 总装。。。

网友A:
楼主,kds平衡仪好用不

网友:
看出来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哇

网友:
没有意义

网友:
9G舵机,只能悬停

网友:
觉得动力方式再改一下可能更好,电机要是直接连在中间的伞齿上不是更好吗?

网友:
等视频了

网友:
这改的。。。。。。。。改好了来个视频

网友:
强烈关注呀,,,,可喜可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kds平衡仪好用不

KDS 平衡仪 侧面平衡和锁尾的效果都还算可以,但是
——不指望 它的 CCD 摄像头 能给出“定位”能力。
我都 直接不安装 它那个 CCD ——>因为没什么用。

俺这个 500还安装有 ArkBird 自动导航+平衡 模块,
目前已经实现了:飘在空中(可飘走)但是不会坠毁
单独靠 KDS 是不能 完成“不坠毁”的。。。

10楼:电动机装伞齿,是一种方案,但是这需要大规模改动
单向轴承的配备方式,而且需要去单独加工伞齿、花费增大,
实现起来成本高,兼容性差。不利于其它模友DIY。

我这种方式兼容现有的500,又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共轴——
——彻底消除传统直升机尾桨的“副作用”侧推力。。。

图纸更新纠错如下——成本计算等彻底完成 再另贴公告。

楼主:
终于把 500 共轴 侧面板 设计完成了。

——充分考虑了 与现有的 传统500 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