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四轴,大家来帮忙看看这个震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22):
偶尔会有抖动,不知是舵机?操控?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A:
听声音好象有轴承磨损了 以前遇到过 飞起来一窜一窜的

网友:
楼主说一下用什么桨吧,觉得应该是塑料桨。

网友B:
再报一下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好象有轴承磨损了 以前遇到过 飞起来一窜一窜的

有可能。刚入手的时候炸过几次,一个电机明显有虚位,换了轴承,还有两个电机飞完以后明显比其它两个热,但是感觉不到虚位,难道也是轴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报一下配置。。。

的确是塑料的APC1238
基爱斯2834电机AQ50飞控
老油条机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刚入手的时候炸过几次,一个电机明显有虚位,换了轴承,还有两个电机飞完以后明显比其它两个热, ...

手盘电机看轴弯没?轻轻转动轴感觉卡不卡?用绳吊机架中心 检查机架是不是重心不在中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盘电机看轴弯没?轻轻转动轴感觉卡不卡?用绳吊机架中心 检查机架是不是重心不在中心?呵呵。。。

感觉不出轴弯和卡。我的是这种电机,直接装桨座到电机上,炸过的都换了桨座。机子中心也基本平衡。飞完比较热的两个电机是对角的两个电机,会不会是轴承轻微的磨损,很难观察出来?

网友:
呵呵 换了再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3-01-14):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期待楼主后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