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4咋样 好玩不?

楼主(2012-11-22):
小弟准备买个玩  咋没啥人玩呢  都玩小赛去了  各位有玩过的没 说下咋样  好控制不

网友:
下单要比上单灵活很多·····好飞机看你怎么飞了

网友A:
我也是最近玩了MD的塞斯纳不想在玩上单了买了个AT6   95元那种自己喷漆折腾中

你买了T34飞后给点意见我看看也准备下

网友B:
好控制,经典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控制,经典机型!

好控制的前提是有飞行基础

网友:
玩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事sgi是事

网友:
我没玩过固定翼,结果秒炸

网友:
T34, 那是相当的好飞。 个人觉得比什么塞斯纳有意思多了。  我首飞就用T34.

网友:
T 34呆的很,一点也不灵活

网友:
小弟玩過翼展88CM的,之前飛泉速的小賽,首飛那天風很大小賽全油門逆風都快定點不動,果然一起飛就秒炸斷翼,上溶膠再飛又炸,收工再修,隔一星期再試飛成功,天氣好風也不大,T34是靈活些還算好飛,就是小了點飛遠了看不清姿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最近玩了MD的塞斯纳不想在玩上单了买了个AT6   95元那种自己喷漆折腾中

你买了T34飞后给点意见我看 ...

我的AT6已经完工了,等首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AT6已经完工了,等首飞

AT6首飞了上个图或者视频什么的看看那飞机稳不稳

网友:
T34 好飞,速度不块,不过机翼要加强下。。

网友:
3s 2200mah 配2212 8x4 槳 能飛5分鐘
靈活 好操縱 平時用來練習倒飛

网友D:
看看我的爆改涵道4s版T3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爆改涵道4s版T34吧

网友:
没玩过,看看是上单翼,还是下单翼了,上单翼好飞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T6首飞了上个图或者视频什么的看看那飞机稳不稳

今天AT6首飞了,拉起来只是微调了几下副翼,全油门有点抬头。相当平稳,降落非常轻松。
单飞的,没有办法发视频,星期天天气好的话继续,会有人拍,到时候上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今天AT6首飞了,拉起来只是微调了几下副翼,全油门有点抬头。相当平稳,降落非常轻松。
单飞的,没有办 ...

期待啊我的AT6还在路上 重心需要调整吗?起落架需要加强吗?配置能说下不多少的电机多大的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期待啊我的AT6还在路上 重心需要调整吗?起落架需要加强吗?配置能说下不多少的电机多大的浆

我的电机座并不是用他给的木条的。我自己做的,所以头相比原配置会重,但是我用的是3s,1300的小电池不配重的情况下半油门平飞。起落架后起落架太脆了,不会降落的一下就扭了,我的还好,但地面转弯还是会软。电机我用的是xxd2212,kv1400的,配8*6EAPC,但这个不是最佳配置,具体额,我也不是很清楚。瞎子过河,我也是自己摸索的。但我对飞机的改动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机座并不是用他给的木条的。我自己做的,所以头相比原配置会重,但是我用的是3s,1300的小电池不配 ...

谢谢了我也打算用这个配置但是我的是2212 1400KV配9060的普通浆 防火板也是用三层板自己做的谢谢 了虽然飞机还没到但是改造配件都准备好了
再次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我也打算用这个配置但是我的是2212 1400KV配9060的普通浆 防火板也是用三层板自己做的谢谢 了虽然飞 ...

没事,都是新手嘛,多交流。防火板一块是不够的,你如果想鸡头贴上防火板,然后直接装电机座,最后就算你用浆夹2212的电机轴还是太短,够不到机头罩外面,需要自己DIY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