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烘箱

楼主(2012-11-22):
因为冬季对环氧施工不利,特D了个简易烘箱,

网友:
这东西貌似危险

网友:
真的是够简易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
当年我也用楼主的这种温控器做了一个简易烤房,不是箱,看着真亲切。

网友:
用石膏板做个箱吧。
木箱危险,再加一个热保险吧。

网友:
注意安全,灭火机的不能少,使用时有人要看管,马虎不得。

网友:
我有个复印机的底柜,里面有烘纸头的干燥装置,估计拆出来装在其他箱子里就是个烘箱了

网友:
环氧高温固化温度在70°左右,加热时最好有风扇均匀热量。

网友:
估计这烘箱所需温度不高,重点在均匀加热,避免胶干不一致导致变形,用木箱可以了,且楼主加装温控,安全多了!遮盖加热管的铁皮下方要加装隔热绝缘片,注意不要短路电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