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一故障,能解决一下吗?

楼主(2012-11-23):
    一月前帮一单位拍摄一宣传片,到现场后三个拍摄点,两个点拍完后到第三个点时,z15罢工,上电后z15只是抖动了一下后便像没有电了,经过很多次上电均无法启动,回家后打算升级试试,却连z15里的信息都读取不了。打算返厂检查,放了两天后打算再试试,结果恢复正常。
    前两天再次出门拍摄,几个起落后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场接调参无法读出z15的信息,仍然多次实验均无果,只好回家,隔了两个小时后再次上电发现又恢复正常,怀疑温度问题,次日在家里再次测试,z15又诡异的失灵,将家里空调打开等了一段时间升温,仍然启动不了z15,z15的主控读不出任何信息。无奈将主控发回。
    s800+z15﹢5N,未使用dji的IOSD和图传,使用普通5.8图传!
    有使用z15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DJI的能给个答复吗?
    夏天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最近四川的温度,白天也在15度左右。
   寻找有这种状况的飞友。

网友A:
很簡單就解決到了
當發生這個情況時
將Nex5n關電,將5n的HDMI插掉
從新將S800通電,再將HDMI插上,再開5n 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簡單就解決到了
當發生這個情況時
將Nex5n關電,將5n的HDMI插掉

    首先先谢谢你的回复。
    云台上没有5N还是这样,还有就是我把主控拆了下来,什么都没有接,连电脑,通电,调参软件读不出云台主控的信息!

网友B:
试试,云台初始化之后再接图传。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云台初始化之后再接图传。看是否有改善。

我把5N、图传、都取了也不行,Z15根本没有反映。通电云台只是抖了一下,然后马上就变成为没有上电时的那种状态,而且这个时候,电脑连接Z15的主控铁定读不出来里面的信息,连版本号都看不见!全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5N、图传、都取了也不行,Z15根本没有反映。通电云台只是抖了一下,然后马上就变成为没有上电时的那种 ...

Z15的确太集成太精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5N、图传、都取了也不行,Z15根本没有反映。通电云台只是抖了一下,然后马上就变成为没有上电时的那种 ...

感觉很奇怪,确定不了可能的问题。如果方便的话发回大疆返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很奇怪,确定不了可能的问题。如果方便的话发回大疆返修吧。

已经将Z15主控发回代理商,希望能尽快解决,目前还暂时不敢将DJI的IOSD和5.8图传装上!等问题都解决了在一并装上。提个意见,DJI能不能把链接的一些线做短一点,在S800里装,模块之间距离就短,线太长了还得在周围绕个圈子!

谢谢,再次感谢能一起分析故障,剩下来就等厂家解决故障了!

网友:
看起来返厂率确实比较高,产品全天候极端条件等测试做的不够严谨呀!大疆的客户都是大疆的小白鼠呀!大疆在成长我们在流血~~~~

网友A:
我早前跟你的一樣有這個問題,拆下5n都沒反應
只要做我的方法就解決,當時再沒有正常運作
只好給我一枝煙的時間,再通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前跟你的一樣有這個問題,拆下5n都沒反應
只要做我的方法就解決,當時再沒有正常運作
只好給我一枝煙的 ...

兄弟!我等了一顿饭的功夫也没有恢复啊!

网友C:
我也出现过几次插电无反应,断电从新拔插7N的HDMI解决问题,另外出现两次非常诡异的事情,插电后Z15狂转,非常吓人,只能赶快拔电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出现过几次插电无反应,断电从新拔插7N的HDMI解决问题,另外出现两次非常诡异的事情,插电后Z15狂转,非 ...

這個我也試過,只有一次

這些古怪的都是在新機時經常出現

稍後就好少有這個問題

不知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