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距的选择范围?

楼主(2012-11-23):
螺距角度在点升和下降及下行途中的选用?与油门的配合数据?

网友A:
先调一组数据,然后一边飞一边调整

网友B:
不太懂楼主的问题,给你推荐一组曲线数据吧,是华科尔V120D02S的:普通飞行模式,油门低位0%,中位50%,高位100%,相应的螺距是-20%,+20%,+56%;3D飞行模式,油门低位100%,中位50%,高位100%,相应的螺距是-56%,0%,+56%。不知能否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C:
LS的不对的,螺距靠量的,控里的数值没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