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失控---------惊魂60秒-----(高清视频)

楼主(2012-11-23):
当天调试云台飞行,GPS模式飞行中突然向右倾斜翻滚,然后切手动FPV回来,各种⊙﹏⊙b汗。。。。

落地后没有断电,卸下相机切回GPS继续飞。。。一切正常

不是针对WKM的GPS模式,希望猴友们给客观分析一下失控原因。

配置:WKM、FX20、5015、6s5000*2。

网友:
lz你有没有看到1分40秒后里面有个东西飞过???  看样子挺大的

网友:
哇,好险啊,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
好像周围有固定翼啊,是不是被干扰了

网友:
谁念了紧箍咒么 呵呵 ~

网友:
的确够惊魂,,,楼主好手艺,手动模式飞回来,这需要很好的功力,顶一个!

不过有没有尝试GPS稳不住的时候,切成姿态模式情况如何?

网友:
这个东西要掉下来,砸到人,车什么的,砸个几次,不知道会不会被河蟹,,,,,,,,,

网友:
遇到过这事,当时出现这个情况时,闪一下红灯,GPS突然丢星会这样(未升级GPS前出现的)

网友:
够惊魂的。。。

网友:
向飞手致敬。原因等高人分析

网友A:
这种情况 我也有遇到过一两次 六轴 无故的就侧翻  然后我飞行高度较低 就无法切回姿态模式 只能炸机

网友B:
您这是在哪儿拍的?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技术牛逼,云台也牛逼,没看到脚架和机身我都不知道飞机已经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我也有遇到过一两次 六轴 无故的就侧翻  然后我飞行高度较低 就无法切回姿态模式 只能炸机

绿灯一直亮,估计是没升级前的GPS模块

网友:
我认为出现飞行状况异常时,应该迅速由GPS模式切到手动模式,抢回控制权,一秒后再切姿态模式,一般飞行异常都是GPS丢星或干扰等情况造成的,姿态模式如果IMU没问题,连线没问题的话,是不会出现异常的。

网友:
很惊险呀, 我以后也要小心 了

网友:
设备还是需要耐心的检查,反复的试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是在哪儿拍的?能告知一下吗

银川市体育馆

网友:
真的好险啊……

网友:
幸亏当时有高度,不然神仙也救不了,飞手的心里素质和操控技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