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从F3P入门,想问下飞F3P用什么控和接收

楼主(2012-11-23):
求800翼展的3MMEPP材质的空机搭配什么电子设备,求给新手推荐的电子设备

网友A:
一般配置 电机 2204或2205或2206 KV 1000----1750;桨8043--9045 ;电调10A----12A ;舵机 5G---9G ;电池2S 300----500mah;遥控器一般般都行,接收要尽量轻5G以内 4通道就够或6通道 (我用的是JR DSX7 配山寨6100E)

网友B:
没米就朗宇2204 kv1480+好赢6a+银燕8g+辉盛5g*2+2s250mah。有米就双天2212RTR+D47*3+双天220mah。遥控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
现在问下模拟器怎么练习,用哪种模拟器然后飞机用哪种

网友C:
楼上的去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