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50米左右,飞的好好的突然不受遥控器控制了是怎么回事,请大僵和高手回答,谢谢

楼主(2012-11-23):
在论坛里常看到贴子说悟空飞上天后就不听使唤了,掰杆动作全无反应,结果就是炸机!自己庆幸自WKM到家飞了20多个起落也没遇到这种情况。可今天终于尝到这个滋味了。悟空六轴炸的粉身碎骨!虽然入魔时间不长,但是几乎每天都在折腾,从小到大,从四到六,光飞控就买了5套,第一套KK,后面三套NAZA,接着入一套悟空,每次起飞前都是认真检查,今天也是一样,开控,上电池,上电显报警,通电打手动搜星,约两分钟后搜星成功,红灯停闪熄灭,掰姿态模式,GPS模式开关灯闪及颜色正常。接着姿态模式起飞,升高约20米左右,姿态飞行有漂移,正常。打GPS试稳定,飞行松杆有刹车,GPS稳定正常。然后GPS飞航线,接下来厄运来了,飞行50米左右,机机向右下方斜飞下去,急掰杆,无反应!所有动作全无反应!急打姿态还无反应,手动也无反应,接下来杯具发生.............

网友A:
难道受大功率电台干扰了  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受大功率电台干扰了  看我的帖子

没有的,在这飞几个月了
从未有过这个情况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发一个关于 接收机天线正确放置的帖子啊?   以前向一个高手的学习,不注意接收机迟早要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发一个关于 接收机天线正确放置的帖子啊?   以前向一个高手的学习,不注意接收机迟早要 ...

不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已经飞了几十个起落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控 频率多少的。不会是70M左右的吧

网友:
这些东西不好说。我倒是挺注意接收机的放置

网友:
是不是接收机给其它信号土匪了?用的什么控和接收机?

网友:
楼主的GPS没有小眼睛,还有位置好象不好,如果有振动的话应该会放大。

网友:
唉,又来一个。等着托和商家来给你找原因吧

网友:
哈哈,楼主和我的机架一样,来收我的吧

网友C:
楼主幸运,你炸鸡没炸到飞控,哥是炸的倾家荡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954
机机上的东西没有一点是好的,和我比比,你就乐吧

网友:
我过去玩兔子 一直开GPS和CF从没出现过遥控失灵现象的,NAZA怎么经常看到掰杆失灵现象 才距离50米就失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控 频率多少的。不会是70M左右的吧

Futaba 10Chp 2.4g  6208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幸运,你炸鸡没炸到飞控,哥是炸的倾家荡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 ...

我幸运的是炸到楼顶上了,先撞到太阳能,然后掉到楼顶平台上,和人家说好话从人家上了六楼楼顶,自己差点从六楼顶摔下,真是老天保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