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请教:水下让潜艇顺利上浮需要多大气压才能做到?

楼主(2012-11-23):
真潜艇在水下实现上浮是通过将高压气体推入水柜,将水通过通海阀门排出去。模型潜艇如果也想用这种方法的话,假设潜艇深度为3米,需要多大的气压才能在水从水箱里推出艇外呢?

网友A:
如下计算水压P<气压P即可将水排除水柜,水压=p*g*H(p为水的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值为9.8,一般取10计算,H为水下深度。简单计算如此,精密算还需加上水柜内的水压同样如此计算),水下3m如上计算压强=1*10*3=30Pa,注意单位是Pa,不是KP

网友B:
楼上好专业的回答啊

网友C(2013-01-14):
大于0.3公斤/cm2(30Kpa)即可,30PA是300米的压强

网友D:
那要看你潜多深

网友E(2013-06-12):
计算公式为P=pgh=1*10^3kg/m^3*9.8N/kg*3m=2.94*10^5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