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wc校准ACC后看pitch是往前面翘起来的,要怎么把它弄平呢,我看传感器是平的啊

楼主(2012-11-23):
我用的是MEGA 2560 + MPU 6050,校准ACC后pitch不是平的,是往前翘起来的,然后把机架前面抬起来校准后放平,又是平的了,在配置界面里面看是这样的,不知道应不影响飞行,另外我目测传感器应该是平的,另外我觉得传感器应该自适应啊,校准后就应该自动摆平。

网友:
复位后再校准看看

楼主:
复位是指的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位是指的什么

我的328的板子上有个复位开关,出现异常的话可以复位,然后在校准

楼主:
这个复位和重新上电是一样的道理吧 我重新上电还是一样

网友A:
刷最新版本,重新ACC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最新版本,重新ACC校准。

已经是2.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