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峰电机出问题大家给诊断诊断

楼主(2012-11-23):
刚换个
电机
,发现运转不正常抖抖的。此电调接其他电机正常运转,此电机接其它电调正常运转,,什么问题???

网友A:
一个是电调损坏的会有这种情况,一种是电机电调兼容性不好,电调启动线性不良的也会有这种情况,不一定是电机问题

网友B:
電調進角沒有調好!

网友C:
电调进角吧

网友D:
我的电机好像也有这个问题...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