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天候模型俱乐部 首飞前测试与首飞讲解

楼主(2012-11-23):
新机首飞注意事项:
通常新机首飞回对飞手来说有一定的压力,原因是飞手对新机的性能不了解,害怕炸机。
飞手拿到新机,安装好后,把需要加固的地方加固好后,就对新几进行地面测试了。
地勤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就会对新机首飞减少很多的压力。
下面就讲解一下首飞前的测试工作:
第一步新电调油门行程设置!
第二步 全油静态试车 !
第三步舵面正反检查,及舵机有无故障及时排查!
第四步舵面调整,遥控舵机微调可以实现!
第五步地面方向滑跑测试(飞机跑直才能获得更大的升力,才更容易起飞)
严禁飞机向右跑偏,这时为了保证飞机直线滑跑飞机会向左打方向,加上反扭也是向左,这个时候飞机左甩厉害离地就很很难操控,容易炸机!

网友:
学了很多,谢谢指点------------------

网友:
進來學習一下。。。

网友(2013-02-07):
好详细 支持 必须支持

网友(2013-03-11):
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A(2013-04-19):
学习
油门行程是每次通电都要这样吗

网友:
是鄱阳人啵?

网友(2013-11-18):
引用 网友A:
学习
油门行程是每次通电都要这样吗

只有更换过接收机和电机后才需要设置油门行程,只要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20):
压力压力压力压力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