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套B6的扩充板,给2个电池组充电,电池组的起始电压必须一样?

楼主(2012-11-23):
刚在TB上购买了配套B6的扩充板,想给2个电池组充电,但看到说明书里有这样一句:“充电时电池的电压是必须一样“,这意味着这2组 3S 2200mah电池组的起始点压都必须是11.4V(假设),而不能是一个11.4V,另外一个11.2V?

楼主:
上面2个 2200mah的花牌电池,开始充电前,必须必须一样吗?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

网友:
压差不要太大 没关系的

网友A:
B6就别折腾扩充板了,老老实实一个一个充吧。。
你接了扩充板,就算开到5A充两组3S,它最大电流都只能是去到2.2A,而且平衡两组电池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还不如一个一个来充,起码一个个充还可以开到4.4A,30分钟冲完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6就别折腾扩充板了,老老实实一个一个充吧。。
你接了扩充板,就算开到5A充两组3S,它最大电流都 ...

看来串连和并连你搞混扩充板是把电池并连充电,所以原先充电器能达到的充电电流还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并连的电池多而下降.但扩充板并连电池多等于电池容量了增大了,充电速度也慢了 扩充板的作用就是可以同时充几组相同规格的电池,不用冲满一组换一组

网友:
差点没事的,放心冲吧,电流会自动分配,但尽量接近吧。还有b6并冲,冲20分钟平衡要1个小时,这个平衡真的很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串连和并连你搞混扩充板是把电池并连充电,所以原先充电器能达到的充电电流还是一样的.不会 ...

总的电流应该不变啊,所以还是相当于小电流充电池啊,电流被平分了,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啊

网友:
0.1V范围内就行,电池内阻小,很小的电压也会有好大的电流,怕脆弱的并充板和平衡头受不了,冒烟。我的做法是,飞行器上的电压报警一响,马上停机。这样每块电池基本一样。并充板上先不接电源,先挿平衡头,再接电力头,让每块电池自我平衡一下。不过,b5,的功率太小,用这个并充板意义不大。

网友C:
最好先平衡一下再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