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为什么有的是1根天线有的2根天线分别说明作用,什么叫高频头,内置外置说明作

楼主(2012-11-23):
如题

楼主:
有800多的1200多的1800多的为什么

网友:
同问,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我晕,楼主还有继续潜水啊

网友:
长的银色天线的是 FM的遥控

黑色短天线的是2.4G的

网友A:
可以通过更换2.4G高频头和FM高频头,在不同的无线发射模式间切换. 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的接收机.
贵的那个应该是...S, 信号速度或者精度更高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更换2.4G高频头和FM高频头,在不同的无线发射模式间切换. 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的接收机.
贵的那个应 ...

那就是说两根天线可以换着用,需要对应不同的接收机是吗内置高频头和外置高频头是不是可以换频率方便点还有换功放是不是方便了
贵的的那值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两根天线可以换着用,需要对应不同的接收机是吗内置高频头和外置高频头是不是可以换频率方便点还 ...

你买来的应该配好了2.4G高频头,FM头是没有的.如果要FM高频头得另外买,FM接收也得另外买. 内置和外置哪个方便就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来的应该配好了2.4G高频头,FM头是没有的.如果要FM高频头得另外买,FM接收也得另外买. 内置和外置哪个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