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想在1MM厚铝板上钻个孔,结果把小日本产的钻头折了.

楼主(2012-11-23):
我装在小雕上,21元的哪种
电机
加ER11夹头. 2.05的佑能钻头.居然连1MM铝板都不能加工?
看结果应是钻时有震动,难道有粘刀,受到阻力,小雕主轴震动?
以前发贴说小日本的钻头容易断.被坛里人笑我OUT,哪现在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看来要好好学习了.如何用刀不会,老断刀. 也许这种PCB上用的钻头只能用于PCB和塑料/木料?

楼主:
我钻第一个孔时没断.孔还好.但没有感觉齐刷刷的(钻木头这种钻头钻出的孔一流爽,没毛刺.全刷刷的)
才钻第二个时就容易断 ! 3元的钻头才钻二个孔!
因为是用ER11夹头,不方便用普通麻化钻.钨钢这么容易断,以后都不敢用了.打击我啊.
如果不用这种钻头.用什么最好? 不知网上哪种便宜些 所谓含钴的一锈钢用的钻头如何.

网友A:
我用丝锥攻M6的牙,深8mm,盲孔,我都拧断丝锥了,我比你天才!!!

网友B:
上次我用攻丝机攻一个孔,退出时不小心把丝锥搞断了,
10元一个丝锥呢,气得我把攻丝机卖掉了
以后还是用手攻丝比较好,丝锥耐用些

网友C:
在用攻丝机的说 还是攻丝机爽 哈哈 最大攻8 还攻不到底 最后手攻

网友D:
抵制日货。。。

网友E:
我有更笨的
攻6MM的牙,304的料,底孔5.5(为了通过容易一些)
结果还是把2把丝锥拧断,工件报废.
下面有更搞的---接

网友F:
用钻头不会用,高速反转,磨的吱吱的响,得半小时没钻透

网友G:
跳动大了

网友H:
佑能是pcb鑽頭
材質為碳化鎢
非常的脆
主要設計是應用在pcb板的鑽孔之上
要求是要高轉速高剛性的機床才比較合適
拿來鑽鋁件本來就很容易斷了
換一支價格比佑能還便宜的nachi普通鑽頭會比較好用
不同刀具應用在不同場合才能用的長長久久

网友I:
小眼更难钻,我也是常断,我狠那,各个规格的买了一大盒子。

网友J:
铝钻头的磨制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