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3):
3GX装450.。用亚拓415M
舵机
。。一切调试顺利。试飞离地时整机就开始前后左右摇晃。。换500,用HT5245舵机也同样情况。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降低副翼感度,和希勒衰变那个值看看

网友:
感度是否过高了、LZ能飞起来吗? 飞起来还晃吗? 还是只是离地那一刻?

网友B:
转速过低,悬停点有油门65-70,螺距在4-4.5之间,就不会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