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

楼主(2012-11-23):
大家俗称的富他爸FF9,怎么控上的型号是T9CAP或T9CHP?,还有就是T9CAP与T9CHP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是功能差异么?还是适用与不同机型?飞
FPV
选哪型?

网友A:
好像CHP是专门飞直机的

网友B:
飞FPV选哪型?-----最好不要选2.4G的遥控器,图传系统可能会干扰2.4G的遥控器。

网友C:
FPV选10chp就欧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答复
,好象答 案都没有正面回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