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求助

楼主(2012-11-23):
我用的D10操控V120D02s,一推油门飞机就打转,检查飞机发现是
陀螺仪
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陀螺仪工作正常 但就是补偿量太小 ,动一动飞机尾巴,尾
舵机
动作量非常的小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尾舵机有没有扫齿,尾推是不是顺滑,遥控器上换D450的模型试试,如果再不行,就可能是主板原因了

网友B:
接收机上调节尾舵行程(ruud.ext)
另外,查下控里设置的尾舵的行程是多少

楼主:
我自己打舵很正常 就是陀螺仪修正的时候 动作量就一丁点

网友C:
首先确定是不是扫齿 导致尾桨失速 如果不是需要看看陀螺仪了

网友:
来学习的,,好像还是很多看不懂~慢慢潜水学习

网友D:
陀螺仪感度会不会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