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问题,我该入手CESSNA,还是J3,还是别的?

楼主(2012-11-23):
好小子飞了一个月,感觉差不多了。但总飞一个感觉很不爽。想入手个新机,请朋友们推荐个新机,cessna,J3,还是别的?  最好注明翼展,固定翼哦

耐摔,好飞,好看的,最好有黄色的

网友:
呵呵  玩直机的!!!帮顶!!!!

网友:
飞过塞斯纳,觉得塞斯纳厅好飞

网友:
我刚开始也是飞蓝宇的4通塞丝纳,还行比较耐摔,建议买10条桨。如果准备多飞,奶多买个减速组。降落不好也不拍啦

网友A:
可考虑 140元的 EPP Hummer,1米翼展3D机。
调 D/R 50%,比cessna、J3同样好飞,但耐炸多了。

玩熟了后可原机进阶,调D/R 100%练3D吊机。
也可以加装飞控,让它在大风中也可以爽飞易控。

陈伯

网友:
"耐摔,好飞,好看的,最好有黄色的"

这就只有是 J3 了,但 J3 不算耐摔。
Cessna 和 J3 炸机最易烂电机安装架,
修好后要调电机拉力线,调不好飞机就会不好飞的了。
两机比较,Cessna较耐炸,J3较好飞易飞。

陈伯

网友:
一直想飞着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考虑 140元的 EPP Hummer,1米翼展3D机。
调 D/R 50%,比cessna、J3同样好飞,但耐炸多了。

金口玉言啊!

这个吗?速度如何啊?准备找个慢速机重拾信心。。。

网友A:
刘兄:

这Hummer机可快可慢,但这是慢速3D机,不宜大风飞。
要注意:

(1)  这是板机,没有舱身。电子件要用双面贴、魔术贴、索带等
       向机身固定。

(2)  机身较软,宜用炭纤片在机底和平尾补強。

(3)  新手宜调控上D/R至50%减少舵量,再渐调高练3D。

(4)  总重越轻越好,新手调重心至机头略重会较易飞。

(5)  熟手后可加装LED灯条、飞控,会更加好玩。

(6)  配朗宇X2216 (不要买便宜的A2216或XXD) KV1100,
      1047慢速桨,11.1V 1000至1350mah电,30A至40A
      电调最好。桨要2.5元黑色的慢速,买10支备用,推力可达
      1300克,最宜吊机。想省电的可用X2212。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兄:

这Hummer机可快可慢,但这是慢速3D机,不宜大风飞。

太详细了!多谢陈伯!

楼主:
还是大名鼎鼎的陈伯好呀。

下次接受陈伯意见,这次已入手cessna,1。4米翼展,安装好,还没敢飞

另外,三楼的减速组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B:
同问减速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减速组是什么意思

就是齿轮组  有刷马达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