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托450 sport 改无副翼系统

楼主(2012-11-23):
  各位飞友:我想将亚托450  sport 改为无副翼系统,已纠结了许久,我的技术很差,目的是想飞简单的3D而已。现初步打算:
      1、陀螺仪选:VB 可否
      2、十字盘舵机选:KST DS115MG或者KST DS215MG,请建议用哪个比较科学???

网友:
115好在哪里?长的像95 ?技术差就搞小姨子,技术好了mb降价也够你现在的小姨子了

网友:
vb+215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如果不差钱

网友(2013-01-24):
不要买DFC旋翼头 用传统的

网友:
可以...DFC旋翼头就免了...炸鸡就惨重啊...

网友:
亚拓的原厂件,炸了什么都够惨。

网友:
龙卷风的陀螺仪还可以

网友:
兄弟,别折腾了,我的dfc想折腾回有副翼的,哈哈,

网友:
暂时别DFC

网友:
先上fbl比较靠谱。

网友:
我的SPORTV2装机就直接改飞越FBL+3GX,有副翼头就搁那,舵机套装里的不变。
同样新手一只,不为别的,就为了无副翼简单方便,有副翼总觉得难调,那么多连杆啥的看着晕乎乎的,
至于飞越精度,我的这种水平是体会不出来好坏的,用就是了,

网友:
我的sport v2 就改装的飞跃dfc,3GX+215飞的很爽,记得一定要用易碎臂

网友(2013-02-27):
我的亚拓450 sport 改成 飞越FBL+3GX+kds n300,这样的无副翼系统总费用不高,也很够用了,

网友:
飞越FBL,140元;二手3GX全套,400元,因为稳妥;舵机用便宜点的数字舵机,因为经常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