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2步改造20元的球头钳。原来它也可以很好用!

楼主(2012-11-23):
  还在为便宜的球头钳夹坏球头扣而烦恼么?还在为近200米的禾宝球头钳而望钳兴叹么?
  来吧!跟我一起来,简单2步改造20元球头钳。你会发现,原来它也可以很好用!

  20元的球头钳头太厚了,有些地方伸不进去,
  第1步就是把钳口磨薄。砂轮上几下就解决。

  20元的球头钳顶杆太粗,做工很差,一不小心就把球头扣给夹毛了,等你再次装回球头扣时发现变的很涩不顺滑了,只能再用球头刀绞一下,可是多绞了就会产生虚位,为此浪费不少球头扣。
  第2步就是把那根毛糙的顶杆换掉。应为质量差,所以那个顶杆很轻松的就拆下了。用2.5的丝攻攻个丝,找个合适长度的2.5螺丝拧上,OK,完成!当然螺丝要处理一下,把露出的丝打磨掉,头部也要打磨圆滑,让螺丝头部能刚好顶入球头上的螺丝孔。

  现在,你再拆个球头扣试试,是不是不一样了?

网友:
改得不错。但是这个强度不知道会不会够

网友:
我是用手磨一下一下自己磨薄的,薄了就已經很好用了

网友:
薄了就已經很好用了

网友:
超薄真的有感

网友:
不错不错,换顶杆有意思。

网友:
不知道那螺丝妨不妨碍操作呢?

网友:
顶,个人认为,相对于飞行、炸机成本,工具成本不算什么,趁手最重要!

网友:
超薄无感

网友:
去掉螺丝冒,打上螺丝胶更好!

网友:
LZ好手艺。弯形钳咀上下磨薄后能贴合得好的不容易。

比对自己的球头钳,感觉三十多元的已经很好用了。
没LZ手艺和工具的还是多花十多元吧!

陈伯

楼主:
对于大家关心的强度问题,我认为夹个球头扣还是绰绰有余的。至于那个螺丝帽是否会碍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当然我不建议大家特意买把便宜的钳来改造,这个方法是对于手上已有这种不好用的球头钳而说的。如果你觉得好用,那么也不需要这样折腾。

网友A(2013-05-19):
不错的diy,我是想用一般的尖嘴钳改下

网友:
这样的好帖不加精!大家同意吗?

网友:
改的好呀

网友:
15元尼龙的很称手啊 超薄还轻

网友:
这个必须有~~~

网友:
有没有华科尔小机的球头钳?

网友B:
另外请问顶针这一边的小u口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diy,我是想用一般的尖嘴钳改下

同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请问顶针这一边的小u口子是干什么用的?

装配连杆和球头时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配连杆和球头时用的

球头扣卡在小口子里拧?

网友:
这个可真不是简单的两步啊。。。一般人哪儿搞的了。。。

网友:
最喜欢看的就是DIY的帖子,支持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