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回转工作台回差的问题

楼主(2012-11-24):
       上次在网上买了个四平机床附件厂出品的TS250回转工作台,1984年,外观成色还可以,不过手摇正反向有三小格的回差(手轮刻度盘上)。因为从来没接触过手动回转工作台,所以不知道全新的回转工作台是不也有明显的反向间隙,还是感觉不太明显,或者有一个具体的角度允差范围?望知道的坛友指点

网友:
四平的做工不怎么好,没有消回差

网友:
涡轮蜗杆结构的都可以靠两者相对位移消除回差的,通常是蜗杆做成偏心结构,调节偏心量就可降低回差,几乎可以清除回差。

网友:
3格很正常。

网友:
普通蝸桿無法利用相對位移完全消除回差
只能儘量減少間隙而己
偏心式是把間隙隙儘量減少來讓用戶感覺回差變小
但是這是飲鴆止渴的方式
靠的越緊,磨擦越大,磨損值就越大
靠的越緊
螺桿的角度會提前
越緊手輪刻度越不準

利用相對位移來消除回差的蝸桿是雙導程蝸桿
由側面看雙導程蝸桿
齒厚是慢慢增加的
因為導程不同
所以只要兩個部件完全嚙合時是完全沒回差的
手輪刻度永遠是準確的

回轉工作台的便宜貨和高價進口貨的價格差距就是這樣來的
台灣便宜的一個大陸貨才3000塊台幣
日,美.德的進口貨一個最少要40000台幣以上
台灣貨呢?
維昶鷹牌這種笨重的大傢伙也全改成大陸進口了
所以拆了幾個也是普通蝸桿結構
homge的仍採用雙導程蝸桿
但好像被超低價的維昶打擊到己經快放棄台灣市場
也就是說
進口貨沒看過用普通螺桿的
便宜貨也從來沒見過用雙導程蝸桿的

网友:
委座英明。。。。。市场经济都为了成本为了利润。。。。。其实能用就成,回差也不是什么致命缺 陷,又不是改数控。

网友:
我的滑台都是T行丝杆的那种,都有回差的,其实能用就行,又不是高端东西,不要太苛求,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这种是双导程蜗杆吗?

网友:
这个我是外行还需要学习 不敢说话只能帮顶

网友:
印象中回旋工作台价格都不便宜。。。没想到还有回差。。

本打算买一个,,这下算了。。。。还不如直接用110步进电机+交叉滚子轴承+单轴控制器做个数控的。。。

或者收个100块钱的床头箱,配上110步进,配上单轴控制器,,一起也就几百块钱。。。还是数控。。哈哈。

楼主:
感谢坛友回复。

网友:
还是委座英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双导程蜗杆吗?

没人知道这个蜗杆?有谁清楚不,挺有意思的,齿越来越厚